【维修小白求教】联想昭阳E40-70的BIOS芯片是哪个啊

楼主(2020-09-15):
手里一台二手E40-70用了很久,结果忘记BIOS密码了,放电也清除不了密码。
听人说是要刷BIOS或者换密码芯片。
求教各位大神,
刷BIOS的话芯片是哪个?有没有密码芯片啊??
谢谢!!!

网友:
密码要EC里

网友:
EC的话有没有办法pojie呢????谢谢

网友A:
放电放久点,这个机器没有密码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放久点,这个机器没有密码芯片吧

请问放电的话是不是就短接纽扣电池触点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放电的话是不是就短接纽扣电池触点即可???

这个板电池2032可以直接扣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电池2032可以直接扣下吧,

是的,但是我扣下来以后,用镊子短接了触点好几分钟,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