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滴声后无显示 (已修复)

楼主(2020-09-15):
主板型号:GA-B85M-D2V REV:2.0  BIOS型号:MX 25L3206E

故障现象:加电后开始滴声长响,然后接着像是自检通过样响了一下滴声,但屏幕无显示

解决:开始刷BIOS后,故障发生改变,开机响6声报警反复,拔掉内存始终滴滴滴。。。一直报警。然后测试内存供电、236脚和 238 及基准电压都正常,怀疑可能还是BIOS程序不对,又重新刷了个程序,刷后成功亮机,而且亮机速度很快,成功修复。

网友:
桥坏了,那刷BIOS肯定不行了

网友:
技嘉的BIOS  官网可以直接刷吗 ??

网友(点评):
官网可以直接下,但不可能直接刷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两块,刷了也不行,桥坏了

网友:
官网有,怎么会刷错?

网友:
嗯,技嘉一般官网提供BIOS 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技术望尘莫及了

网友:
技嘉的有很多版本,上次有块没集显供电,到官网下了几个才刷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双bios就是个坑

有的板子拆掉一个也能用

网友A:
技嘉的双bios就是个坑

网友:
楼主算运气好   Bios问题 我手上的刷了三次没用

网友:
我这是上述故障现象反复加电掉电报警,刷此BIOS好的,楼上机器是不是BIOS问题要确定下

网友:
不需要刷me吗

网友:
学习技学习技嘉BioS技术!

网友:
技嘉2个BIOS吧  拆一个应该也可以把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一个BIOS。对于有的技嘉主板双BIOS设计的,刷BIOS最好两个同时刷,也可以先刷一个主BIOS开机试试

网友:
刷BIOS刷好,学习了。

网友(2020-11-14):
GA的板,刷BIOS. 最好官网的. 不要刷改纯ME的. 有的机器刷纯ME的,可以亮,但是BIOS风扇转速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