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笔记本电脑不能开机

楼主(2020-09-15):
故障现象: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插电充电灯有亮。顾客反应偶尔能开,最近直接打不开。拆机测试开关按键只有1.07V,向前寻找到EC125pin为PWRSW#,测试为1.07v 排除电容漏电,两个电阻10K和33欧都正常。拆焊重新安装,电压居然恢复到2.58v,这时开关电脑正常了。但是电压依然没有到3v,也找不到原因就装回先测试了。
过了两天,顾客来拿电脑,又开不起来了,这就没招了,不知道怎么办,拆开 再逐一测试,还是一切正常,还以为10k电阻不良,换一个一个8k电阻,有3.3v了,但是电脑居然开不起来了!随没办法只能换回原来10k排阻,3.3v依然坚挺!这次能开机了,测试几次都是3.3v,太奇葩了!这故障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久思不得其解,拆焊随便弄弄电压就上升了,但是放放估计又不行,大佬们,怎么办???望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容漏电,加热后漏电流小了,放置一段时间后漏电流加大

网友:
电路上涉及的电容我都换过

网友:
电容漏了吧。。。一热风枪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