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不显示,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9-15):
板号NM-A141,电流跑到0.82,不亮机,内存供电:1.5v (正常),VS_VCCP:1.05V(正常),VCCSAP:0.79V(不确定正常多少),VGA_CORE:0.88V(不确定正常多少)VCC_CORE:1.12V(应该正常),按时序查SYS_PWROK:1.1V,PM_DRAM_PWRGD:3.3V  H_CPU PWRGD:1V
PLT_RST#:3.3v 又追查了CPU复位也有,CPU也发热了,风扇正常转,但插不插内存电流都跑到0.82,查内存槽200和202都有3.3v(没示波器没法测波形),内存槽的其它供电也对,已刷了2次bios了,都不行,请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把桥用热风枪吹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桥用热风枪吹吹看看

我试试,谢谢

网友:
用热风枪大概吹多久?我这没焊台。

网友B:
看有没有进水腐蚀啊! 断线啊。什么的不要光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进水腐蚀啊! 断线啊。什么的不要光看电压。

没有进水,表面没什么异常的

网友:
没人回复了

网友C:
路过不懂给你顶下贴,昨天我也遇到一台Thinkpda电流跑到亮机阶段了突然断电,重新开机也是一样,不好搞

网友D:
电压要有跳变的 没跳变可能是没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不懂给你顶下贴,昨天我也遇到一台Thinkpda电流跑到亮机阶段了突然断电,重新开机也是一样,不好搞

谢谢,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不懂给你顶下贴,昨天我也遇到一台Thinkpda电流跑到亮机阶段了突然断电,重新开机也是一样,不好搞

谢谢,主要是我这没有配件了,没法替换,我觉得不是桥就是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要有跳变的 没跳变可能是没跑马

谢谢!我回头找个cpu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要有跳变的 没跳变可能是没跑马

谢谢,回头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不懂给你顶下贴,昨天我也遇到一台Thinkpda电流跑到亮机阶段了突然断电,重新开机也是一样,不好搞

谢谢,我这最近缺配件!

网友(2020-11-03):
CPU是好的,准备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