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9-15):
客户拿来一台A1466的进水机器,2015年的机器,拿到其他地方清理过!机器型号:APPLE AIR A1466,版号:820-00165-A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1、拿到机器后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不过已经在其他地方修过,大部分发霉已经清理。
2、经测试无短路,测J4800 P19 (PP3V42_G3H)只有2.3V,电压偏低。

3、PP3V42偏低的话,一般后级电路微短或者上级输出偏低,断开L9075,给后级加3.3V电压,结果没有短路,电流0.05A,那么问题应该是通病了,直接换个R7095再说。

4、料板上拆个,更换R7095后,PP3V42_G3H电压正常,3.42V,果然还是通病,短接下J4800 P19 ,开机了,装机交单,结果装好后开机,噔的声音出来后,暗屏了,还有新的问题
5、这个机器暗屏的话,升级电路也经常出现问题,先看下屏线接口附近电路,发现也有发霉

6、实测屏线接口附近电压正常,J8300 P3\P4(PPHV_S0SW_LCDBKLT)电压也有35V左右,再仔细观察,发现屏线接口发霉了。P3\P4两只脚烂掉。

7、这个机器更换屏线感觉难度有点大,弄不好损失一块屏,先撬开盖子飞线试试,飞上后开机画面终于出来了!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高手

网友:
手上有一台15年的不跑马电流0.5不知怎么修。。。。

网友:
进水机器,进水地方一定要处理好,不然比起其他普通机器来容易返修些

网友:
讲的很简洁明了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飞线到屏线吗?还是把屏线剪断后再飞线到LVDS屏接口

网友:
进水机故障就是多

网友:
进水机 故障多

网友:
苹果的机子进水的还好修点

网友:
加分了,这个机器暗屏的都遇到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