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不装BIOS 波形

楼主(2020-09-15):
SPI ME上测不到 时钟  cs# DI 和DO 都测不到数据,前面的条件都有了。 请教下SPI 数据是南桥线发还是BIOS先发?不装BIOS 好主板有没有波形? BIOS芯片坏会导致还是南桥到时,还是 ME 程序坏导致没有cs# DI 和DO?

网友:
BIOS不装,只有一小截波形,非常短

如果装BIOS,并且BIOS正常。就会持续很长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