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 开机显示 USB 过流

楼主(2020-09-15):
客户送来一台电脑开机显示 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device!! system will shutdown after 15 seconds to protect your mainboard   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看了一下主机接口 发现 插着一个 USB 无线网卡  拔掉后 依旧   拆出主板 换新电源 最简化 开机 还是不行  测了下 各USB 接口 5V 正常  看来是USB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大体跑了下线路  找到USB供电保险丝  在保险丝旁边找到两个电阻 上电阻接5v下电阻接地  估计是检测用的  测了下电压 1.6V 左右  没有资料不知道是否正常  在线测了下阻值 也无结果  维修陷入僵局    一个偶然机会 上电正常开机 心喜 赶紧测了下电阻电压1.95V -2V左右   拆下两个电阻测阻值 不幸的是再拆的过程中 把下电阻拆丢了 上电阻测的10K   从旧板上拆了两只 上电阻10K  下电阻用 4.7 K代替 装上开机  还是不行  测了下电压 1.85v左右  看来是 下拉电阻 值小了  换成10K  开机  正常显示  测电压 2.6V 左右    看来此点的电压低于1.9 V 就开机保护       找不到合适的电阻代换 凑合着用把       呵呵焊接水平不行

网友:
你一定是个修电源的高手,  都上这样的电阻  厉害了             ·

网友A:
好粗鲁  尽然用立式原件   这地方再也不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是以直接从bois里关掉吧没问题的吧

期初我也以为能有此选项  把BOIS调成中文  转了好一会  不幸的是 没找到此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粗鲁  尽然用立式原件   这地方再也不会坏了

嘿嘿 见笑  找不到合适原件 旧板拆的   废物利用吗 能用就行

网友:
这电阻厉害了

网友:
注重实用,是个豪放的朋友

网友:
好厉害的电阻

网友:
用这种电阻有点难看哦

网友:
牛  视觉冲击 不过你还是拿点东西把它盖住吧

网友:
这电阻我想笑 还是给你加个分

网友:
USB过流检测信号是3。3V可从另一路拉过来

网友:
维修师傅的都有废电路板保留,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usb分压是电组8.2k和4.7K,15秒关机直接换。

网友:
这个电阻。。厉害了。。

网友:
果然,认人一看就学习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