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喇叭有噪音,胶水粘一下解决

楼主(2020-09-15):
用的手机屏胶多久能干呢?

网友A: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B:
牛逼   人才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   人才   佩服

一天到晚摸鱼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还可以,没有噪音了,摸鱼成功

网友:
相当于纸盆破了,声音就有破音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以后我也试试,部分老机器 音响太贵了

网友:
老机器 音响太贵了

网友:
这个治标不治本,低音变没了

网友:
应该是喇叭坏了破音吧,换掉好一点

网友:
声音大了应该还会有噪音吧

网友:
音质会有差别,客户不挑就没事

网友:
都是买通用的改改喇叭

网友:
碗破了吧,,有杂音

网友:
没有杂音了也会变得没有什么声音了。。。。。。

网友:
联想的好多这种喇叭破了

网友:
苹果行不行也不知道,我的一套200多

网友:
对音质要求不高还凑合,低音会差一些。

网友:
坏的厉害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一般联想的喇叭破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