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20s-15ikb

楼主(2020-09-15):
联想320s-15    板号  la-e541p  故障:  待机0.006------0.001   不停的跳变
检测:这种故障想到的是主板短路了,所以待机不正常 ,联想的板子有点火回路,短路肯定会保护,不出待机很正常,测公共点 阻值0   ,肯定有供电短路,所有主供电电容无异常。烧机PL16电感的前极mos管短路 ,换个。待机正常  ,上电,可以正常触发,跳变,但是 ……   会掉电,,,居然没开机,一种不祥的预感,,唉唉     ,搞了半天白忙,  剩下的不用说了,备份了BIOS,用的上的就充分利用剩余价值

联想320s-15 la-e541p.rar

网友A:
最后正常亮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正常亮机了吗?

白忙,桥挂了,

网友(2023-05-09):
遇见一台不触发的。用这个BIOS试试先。一蛤再来评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