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打印出来白纸,硒鼓导电弹簧变形

楼主(2020-09-15):
不好拆,也不知道哪里去买,用镊子把弹簧摆正,打印正常

网友:
找二手坏机器拆,同行一般都有那么几台拆件机

网友:
这个只能在旧机器上拆来用,,,,

网友:
这个不用换把,拆开取下来,用尖嘴钳弄正,再打点固体油在可能接触的地方OK

网友:
这个一般都纠正 拉出一点接触好就可以了

网友:
1007的通病我也遇到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