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无法上网问题?

楼主(2020-09-15):
环境:2条ADSL的200M光纤分别各接入2台路由器分别是维盟及TPlink路由器、交换机3台(1台tp交换机接入6-7楼层房间、2台h3c交换机接2-5楼层房间,宿舍52间房间,约120人左右使用,房间接小TP无线路由器。3台交换机接入维盟路由器使用正常。另一条光纤接入tp企业级路由器,接tp、或h3c交换机,故障现象是:网页打开不正常,断续卡顿,ping不丢包。独立测试光猫接电脑测试半小时正常。一接入无论那个交换机都出现断续卡顿现象,查看流量使用不大,还是出现这情况,内网是相互不可以访问,已排除arp、dhcp欺骗等问题,配置方面已检查多次无异常,MTU值默认1500、DNS更换测试、电信报障重置数据、更换光猫等方法,还是出现断续卡顿现象,有经验的师父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光纤不稳定吗?l因接另一条光纤是很正常的。

网友(2020-10-18):
都试了这么多了,能想到的办法也是你说的这些。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是不是交换机出问题了

网友(2020-11-18):
解决了,电信光纤端口不稳定导致,换了端口已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