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20-09-15):
联想G470无CPU供电  开机电流0.34,测95831条件满足  拆掉24PIN相连电阻,出CPU供电。排除芯片问题,怀疑南桥,维修又易到难,不想动南桥,所以想先刷个BIOS试试,刷完无果,测BIOS 1 2 5 6PIN阻值,
发现6PIN无穷大,测电压0.7左右   根据点位图,6pin经电阻后直接进入南桥。测电阻两端阻值均无穷大。基本确定南桥损坏。观察点位图发现还有一个测量点,没拆南桥之前还能测一下    发现测量点阻值 电压都正常,  仔细用放大镜观察后发现主板断线。飞线后一切正常,  BIOS论坛很多   就不重复上传了    维修断线处发出来给大家看看。类似维修可做参考!

网友:
思路清楚~~大神

网友:
这个机CPU也会坏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谢谢分享,说不定还是个通病哦

网友:
这样的会误判南桥,没有测试点

网友:
幸好楼主没有干桥 要不然麻烦大了

网友:
这要是干了桥后还是原始故障 就蒙蔽了

网友(2020-10-23):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