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坏硬盘

楼主(2020-09-15):
一个只能当u盘用,一个不读盘。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这种盘开卡应该很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开卡应该很好弄

有开卡软件么?

网友B:
当U盘用,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U盘用,就浪费了。。

它链接sata,电脑就识别为可移动硬盘

网友A:
2246xt的网站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xt的网站很好找的

有没有使用教程?

网友:
直接开卡 2246XT的开卡软件很多 教程也很多 百度一下

网友:
我有固件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开卡呀,百度查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