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H77A-G41 无故重启

楼主(2020-09-15):
这块MSI ZH77A-G41   3.0是返修的,原来一年前换过一次CPU电源管,现在出现无故得启。客人试过通常无故会得启,而且每次都几小时后才重启,很难搞。这段时间生意冷清。于是翻出来搞。试机每次都超两小时才会重启,试了很多次,后来发现每次都是去到丢BIOS的画面。每次重开机后因为无启动盘所以进入BIOS介面。就这样试了几次。量全部电压都正常,温度除了PCH稍高一点,其他没事,外接一个风扇吹PCH也没效。按贴子里的方法查了一遍没果,于是想每次都是重启到丢COMS的介面,是不是这里的问题。量了下电池3V,重启针3.3V正常。量了下CLS感觉不是很对有2.7V左右。量阻值又有点不正常,于是重点查这里,找了个图,因为无点位。找到电池的电路。发现如果不装电池是不能触发。平时有些V星板是不装电池不能触发的。查了电路发觉电路中的有些不同,不管了查到3VA的电压不正常只有2.7V,正常应该3V以上。U45是5V待机转3VA的IC查FB分压电阻,在路阻值有点不同。又拆了滤波电容,以为漏电,但量了又无。于是拆了FB的分压电阻来量,阻值正常,重新焊上。再量电压3VA输出3.3V。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32004926\QQ\WinTemp\RichOle\P{7)OEJYODBBR@XCY[17N_2.png可能该电阻在线漏电。影响电压不稳。再引起RCT电压有时掉了一下,导致重启,现在拆了电池也能开机了。

网友:
台式机的上电时序和笔记本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