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LA-E892P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0-09-15):
原始故障现象         收到一块Acer  LA-E892P主板,加电无待机电流
       经检查公共点短路保护导致,再查公共点后级发现是由于内存供电上管击穿导致板载内存损坏只有4欧阻抗,更换上管并拆除板载内存后阻抗正常,再加电触发所有供电电压均正常,可是发现不读内存。
       回想有板载内存的笔记本主板读取内存的工作原理,发现是由于拆除板载内存所导致的。在网上也找不到有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只找到月饼老师提供的图纸和点位(比较幸运,所以非常感谢月饼老师的分享),那也就只好根据图纸和点位来更改电路进行板载内存的屏蔽了。

根据图纸提示,没有板载内存时RAM_ID0、RAM_ID1、RAM_ID2、RAM_ID3均为高电平,那就必须去掉RC155、RC225、RC226、RC227,然后添加RC150、RC151、RC153、RC224,才能将板载内存屏蔽掉。再打开点位图找到对应的原件位置,发现板子上RC155、RC225、RC226、RC227均已存在,而且阻值均为10K,而RC150、RC151、RC153、RC224也均为10K,二者的位置也正好对应在一起。

    对照点位图和实物板子,将RC155、RC225、RC226、RC227四个电阻直接由右向左平移即可

      移动好后加电出发一路跑码点亮

网友:
保存这个很实用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还好有图纸和点位,要不这种故障,只能高价找高手修改BIOS了

网友:
板载内存比插槽的问题还多

网友A:
不读内存的时候掉电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支持

网友:
理论一看就是个扎实的主

网友:
这个可以当教材了,非常直观 易理解

网友:
可以哦。保存了

网友:
换位置比拆了好 有些板子加个电阻也能屏蔽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不读内存?这个没详细写

网友:
加分了,学习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读内存的时候掉电吗?

不会掉电,当然时间长了肯定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不读内存?这个没详细写

最简单的就是看电流,装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

网友:
技术与经验的结合,牛逼

网友:
挺好的改路方法

网友(2020-10-21):
板载内存发烫怎么办

网友:
没错这就是正确的方法,不需要刷BIOS就能实现的方法

网友(2020-11-25):
有遇到过这种机子卡LOGO的吗

网友:
没有,可以试试刷BIOS、加焊CPU

网友:
宏基的厉害啊 都能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2021-09-28):
高手,这个确实很实用

网友(2022-02-17):
这种还没遇到过,但是插槽的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