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图中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0-09-15):
华为
笔记本
进水电阻进水腐蚀了,求助电阻多大的,谢谢
笔记本进水
笔记本

网友:
助电阻多大的,谢

网友:
查芯片吧,要不就等谁修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看旁边的芯片型号,根据型号查脚位定义,然后确定需要的阻值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就只能看有没有人在修这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