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搬板成功了,开机那瞬间狂喜

楼主(2020-09-15):
第一次搬板成功了,开机那瞬间狂喜,搬板过程中发生了太多事了,刚拆CPU的时候我家宝宝开始有动静,现在都满月了,前段时间搬板失败多次一直看视频,找到感觉的时候热风枪风扇坏了等到今天热风枪回来了,居然用不了,修好旧的不小心把休眠管弄破了,把两根线分开能用,开干,想不到终于完成了搬板,一个多月的时候,发生让我愉快的事情太多了,谢谢迅维,谢谢船长

网友:
高手,用心良苦!!!

网友:
全靠手工的熟练程度

网友:
手工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维修过程中是不是手工是很重要的

网友A:
你手工利害,那里学的。牛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工利害,那里学的。牛人了

单凭视频自己练习多了手工就上来了

网友B:
船长也教手工?不是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也教手工?不是笔记本吗!

现在在看他的视频,他的直播很多都看过了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C:
第二次就简单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次就简单多了

哪是有视频?可否加Ⅴ信沟通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是有视频?可否加Ⅴ信沟通下经验!

Q969807232

网友:
船长也教手机吗

网友E:
手工太重要了,特别是现在的ic脚点太小。
比如:果6触摸通病,高手拆机一分钟,重植带飞线几分钟搞定(手工好不需要绿油都行,如果照绿油多加几分钟)十来分钟都能装机收钱了。
我友仔跟我说他的新手表弟愣是搞了一天没搞好,开门到收档。最后还是明天必须要交机,我友仔才接手弄好的。
植锡珠都植了几十次,动作又慢,不是连底就是植不上脚点,要么就抹完锡走位。
脚盘拖锡都能拖一个钟才拖好拖干净。
吹触摸上去的时候手抖,老是跑偏,一跑偏又要重植。
最好我友仔检查还有旁边小电容挨吹跑偏和黏连的。:liuhan: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手工太重要了,特别是现在的ic脚点太小。
比如:果6触摸通病,高手拆机一分钟,重植带飞线几分钟搞定(手工好不需要绿油都行,如果照绿油多加几分钟)十来分钟都能装机收钱了。
我友仔跟我说他的新手表弟愣是搞了一天没搞好,开门到收档。最后还是明天必须要交机,我友仔才接手弄好的。
植锡珠都植了几十次,动作又慢,不是连底就是植不上脚点,要么就抹完锡走位。
脚盘拖锡都能拖一个钟才拖好拖干净。
吹触摸上去的时候手抖,老是跑偏,一跑偏又要重植。
最好我友仔检查还有旁边小电容挨吹跑偏和黏连的。:liuhan:

手工都是修多了就有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都是修多了就有手工

我最后一次弄是一次性弄好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已经有感觉了!

网友:
辛苦了,向你学习了,搬板不容易呀

网友:
技术,靠的就是手工技术,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