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小米8无基带,无串号,*#06#无法获取设备识别码

楼主(2020-09-15):
怎么造成的不知道,射频已经换了

网友A:
有人指教一下?
再换一个射频,检查射频焊盘有没有问题,射频的工作条件,如果射频没有工作那么就会造成无基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指教一下?
再换一个射频,
鑫智造里有
图纸、点位图等维修资料,
检查射频焊盘有没有问题,射频的工作条件,如果射频没有工作那么就会造成无基带。
点击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
,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

网友:
换主板秒杀

网友:
直接干CPU 不好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