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A2249S待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9-16):
优派VA2249S待机不通电维修。拆壳,只有一颗螺丝,在支架,然后翘边框就可以。取出电源板,保险管正常,300V正常,次级输出端19V为0V。更换LNK6666V芯片后,19V正常了。

接上驱动板后19V被拉低为0。怀疑驱动板有短路,测量驱动板连接19v有颗贴片电容短路只剩90欧姆。更换贴片电容故障修复

有个小插曲从淘宝买来的电源板有19V到驱动板,但背光那路供电是坏的,连接线也不够长,只能拆芯片换到原装主板上。这次淘宝真不省心。

网友:
现在发帖都是只得5下载分吗?都不够下载个点位图。

网友:
同板号线不一样?

网友:
看着两个板子好像板号不一样.............

网友:
明确跟他说要那个板号的了,淘宝卖家发了其他板号的过来,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

网友:
驱动板电容是通病,和电源芯片一起坏的不多见!

网友(2020-10-31):
今天遇到台联想显示器电源板和你这一模一样,飞利浦生产的,不过我的是有19v但是无法开机,怀疑电源芯片问题,买了电源芯片的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