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雷神911-S6带电拔插硬盘不开机

楼主(2020-09-16):
        海尔笔记本电脑雷神911-S6,自己嫌硬盘储存太小了,想换一个容量大的,结果忘记拔电池跟适配器,直接拔插。导致开不了机,拆开主板后,主板插适配器发现待机芯片发烫,EC也烧了一个洞。于是果断换买了EC跟待机芯片换上,结果还是不开机,待机电压3V,5V还是没有出来。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求助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可能不是干这行的,也有可能你运气不好,我们经常这拔硬盘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你要测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这EC应该带程序的,还有后级是否有短路,桥有炸掉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不是干这行的,也有可能你运气不好,我们经常这拔硬盘都没有出过问题

带电拔插不死都算运气好

网友:
有时候带电插拔内存都不坏的,拔插硬盘坏了说明你太背了。测下桥有没有一起挂掉

网友:
厉害了希望你运气好  南桥和CPU都还活着

网友:
运气的事情不好搞。

网友:
打下阻值啊,看下桥挂了没,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的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拔插不死都算运气好

带电拔插硬盘一点事都没有。电脑亮着机我都拔都很多次  再插回云照样能读出硬盘数据。只是说有可能损坏电脑,这得看运气。运气不好摸摸主板都能烧主板芯片

网友:
待机电压3V,5V还是没有出来 都写了待机没有出来,先搞出来待机吧

网友:
EC带程序 估计后端还有短路 都炸EC了 估计南桥也不保了。

网友:
你这运气也太不好了,估计桥也会挂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条件,先修待机

网友:
全部电感量一遍呀,修出待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