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 ba41 00810a

楼主(2020-09-16):
电脑不充电,都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不插电池电流正常,插电池电流跑到5-6A,图中的二极管负极为啥没有电压?新入行小白,求指导

网友A:
插电池电流跑到5-6A??你这是插电池短路了   要是自己不熟悉 建议送修吧 自己修重点查下电池放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池电流跑到5-6A??你这是插电池短路了   要是自己不熟悉 建议送修吧 自己修重点查下电池放电线路

已经换了个板子给客户了,就是想自己研究研究,想知道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