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l4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9-16):
接一台SL400不触发,量适配器电压正常,接可调待机电流0.007,按开关键电流无变化!拆掉掌托拔下coms电池放电故障依旧!因为这个拆装挺费劲跟客户报价2红后开拆

板号ROCKY40/50 DDR2 VGA REV:2.3
测量开关pwr无电压!测5V,3V电感,公共点没有短路!插电3V,5V无电压!公共点无电压!测max8725,供电正常,ref0.2v,拔电测对地阻值23。看图纸只有一个C8814接地。

对比点位图,找到并拆掉C8814,阻值9.46k!随手找个1u贴上就是个头大了一号

插电,待机0.012,然后自动加电一直跳到1.38!接回cmos电池插上内存顺利点亮!装机测试正常后交机!

网友:
有图纸点位就是快速

网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液晶等都囊括!一点通图、pdf原理图、维修思路图、高清主板图、维修案例、维修通病等通通都有。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花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花钱修

刚换的固态,不修不舍得!就跟赌博一样!

网友B:
楼主理论扎实哦 修的快

网友:
加分了,这机器修了很多还是很少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子还有人花2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扎实哦 修的快

有图纸和点位就快,啥也没有就蒙圈了

网友:
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报价2红,我们这里换桥也没有2红呀

网友:
客户是个有情怀的人,学习了

网友:
这个基准电压4.22v吗

网友:
老机器客户不一定嫌贵,每个人思想不一样

网友:
无3 5V 先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按步就搬来的稳。

网友(点评):
咱俩思路正好相反…… 3V 5v没有肯定是先量上级啊,公共点电压有了才查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