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81m ver:1.0 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20-09-16):
联想 Ih81m ver:1.0第一次开机可以显示,关机后,再开风扇一转就停了。在等几分钟又可以加电显示,关机再开又一转就停。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检测供电了。

网友:
感觉更像是电源问题。

网友(2020-11-18):
这种14+4针电源容易坏。80%是电源坏。修机可以买根24转14的电源线测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