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T4900v FSP280-40PA电源无PG维修及资料

楼主(2020-09-16):
机器型号:联想扬天T4900v

电源型号:全汉FSP280-40PA

故障:主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检测发现是电源问题,电源无PG电压。
维修:全汉FSP280-40PA,PG电压和电压检测用的是WT7578,全汉,航嘉品牌机都有用到过。查了一下没有的到资料,后来经过电路对比,IC脚功能和
WT7525一样。有了这个总比没有好。

但是现在的品牌机都只有5V待机电源和12V,还有一个PG,和开启。不像以前的有3.3,5V,-12V。所以实际电路很多检测也没有 用。
下面自己画了一个电路图,共享出来给有需要的人,如有画错,还望指出。

每个脚的电压电阻都测试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

只有12脚的电压9V,无意测到R66 12K的一端OV,没有接地,感觉不对,一路查过去,发现了问题,-12V电压没有,-12V就是在12V的输出线圈上加了几圈得来,发现整流二极管击穿。

更换二极管后正常有PG电压,

现在这样的品牌机电源,没有资料,好像都是凭感觉修,电源没有PG电压,其实不是很好修。但是和传统的电源芯片都一样,电路肯定改了很多,比如上面这个12脚定义是5V检测,但是测量是12V。

在线实测正常电压
1 1.0V
2  0V
3 不短接绿线前是5V,短接0V,控制PFC电路
4 也是不短接5V,短接0V
5  0.4V
6 9.5V
7 12V
8 0.4V
9 10V
10  12V
11  11.5V
12  12V
13  12V
14  灰色线PG 4.7V

网友:
善于研究,鼓励鼓励

网友A:
电源表示还没修过,你这些电源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表示还没修过,你这些电源图纸都不好找

没有图纸,自己画

网友B:
无图纸修电源,厉害厉害!

网友C:
数年前,修电源上瘾,一直修一直爽,最后2元一个,卖掉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这么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年前,修电源上瘾,一直修一直爽,最后2元一个,卖掉了。

是的,以前可以修几十块钱,后来就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纸修电源,厉害厉害!

现在的电源几乎没有图纸,芯片资料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表示还没修过,你这些电源图纸都不好找

新电源的图纸很难找.............

网友D: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纸?

这个 Diagram Designer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Diagram Designer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0-11-26):
元件太密,难拆的品牌电源,明显偷工减料的电源我不修(关键看心情),其他就练手,算是有点实战经验了

老哥修电源应该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