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维修秒杀

楼主(2020-09-16):
今天收到一台机械革命,故障很特殊,屏幕一闪一闪的,在bios下也是如此,排除了屏的问题,因为是bios下就有问题,所以也不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于是考虑屏供电,供电也是正常的,但是把屏的保险电阻短接后屏不再闪,怀疑是有电流检测,保险性能不良导致的,于是把两个电阻去掉,用焊锡直接短接,问题解决!

网友:
保险内阻增大导致供电电流降低,所以屏幕闪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一般屏幕坏了就直接换,下次我们也试试

网友:
最终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也算是个通病了

网友(2021-03-23):
阻值变大了。

网友:
通病了,亮度低闪的都是这个保险问题

网友:
干货 学习了 谢谢分享 这个修了几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