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几天前A1278 K90I 不出CPU供点维修

楼主(2020-09-16):
板号: 820-2936-B (机子修好已经送走)故障:拿到手 通电 电流1A+  掉电  下意识认为是通病电阻问题信心满满的接下机子
拆开 BIOS被动过 啥也不管了  直接干通病电阻(没人动过)   ,再测试 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  好像是触发掉电。。。。
拆开主板 仔细观察 南桥被干过。。  网卡附近一个Q炸了。。一量发现是网卡 短路,u2900 DP芯片背后电容短路
是1.05供电  把网卡供电Q 和网卡 DP芯片 拆掉 排除短路后 通电测试  触发0.2 掉电 循环 到这里问题出来了

网卡短路 DP短路 (我好想不记得有打雷啊) 南桥被干 触发掉电  CPU供电 无
测量 CPU供电 调剂满足   通过断开33 34脚 温控  可以出CPU以及集显供电 说明cpu供电 这路是好的 没有CPU供电是其他问题
借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3468-1-1.html这位老哥的帖子
ALL_SYS_PWRGD和SMC_DELAYED_PWRGD已经有了 但是南桥没有发出PCH_PROCPWRGD 给予CPU
因为现在的情况  短路+南桥被干过 所以考虑了南桥坏  报了价后直接更换南桥  涛声依旧
这里走了很多的弯路 试过很多办法 BIOS 南桥  回过头来发现是 25M时钟的问题 我也没有示波器测时钟
而且 没有进水 这个很少会坏  另外RTC也在这里 我也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 1278的主板 PP3V3_ENET时钟供电 居然和网卡供电是一路的

这里真没想到  这2个供电是一路的 开始我网卡短路 就断开了网卡供电的 Q7922  也导致了 25M时钟 出现了问题
南桥不出PCH_PROCPWRGD  CPU自然不会SVID

真的走了很多弯路  干了我2个南桥    为什么要把25M 供电  和 网卡做在一路
就当个经验分享一下把  希望大家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加油!!!

网友:
不错   收藏     少走弯路

网友A:
怎么发现25M时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25M时钟问题

我没有示波器   误打误撞去测它的供电 才发现 这个跟网卡供电是一路的

网友:
嘎嘎 不错这样都让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
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都能修苹果的师傅,也没有配示波器,看样子我更要努力了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我更要努力了

网友B:
通过断开33 34脚 温控  可以出CPU以及集显供电 说明cpu供电 这路是好的 没有CPU供电是其他问题 这个是啥子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断开33 34脚 温控  可以出CPU以及集显供电 说明cpu供电 这路是好的 没有CPU供电是其他问题 这个是啥子 ...

意思就是CPU供电电路和CPU本身没有问题,至少没有短路。
断开温控脚只是测试CPU供电电路是否正常的一种手段。

应该是这样的。

说的不对的话,请楼主指正。

网友:
佩服楼主。一般人估计跟上家一样就放弃了。

网友:
经验十足

网友:
               苹果的电路设计和其他几家代工厂还是有很大区别,很多问题和故障只有修到过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