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开机出现cmos chencksum error will restart with prerious setting如何解决

楼主(2020-09-16):
一个主板,可以亮机,开机后就出现cmos chencksum error will restart with prerious setting报错,如何按DEL可以进BIOS里设置,如果不管它,几秒钟就重启,就不显示了,要把CMOS电池扣掉,再上电才可以开机一次,不管它几秒后它自动重启后不不亮机,我在坛子上下了BIOS刷了,在网上也买了BIOS,刷上都是一样的报错,查了RTC电路,把红圈的电阻394与204都改成473,开机还是一样的报错,后来换了南桥,也是一样

网友:
最后换板,主板发回来后,把BIOS对换,不报错了,但重启不亮机,BIOS备份了~

网友:
bios芯片本身不良导致吗?

网友:
报错是BIOS有问题,但还有个问题是重启后屏不亮,后来换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