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主板维修之技嘉M68MT-D3不触发故障

楼主(2020-09-16):
主板型号:技嘉M68MT-D3 REV:2.3  故障现象不触发

测试待机电压正常,开机排针有5V电压,此主板有特殊的开机芯片

测量芯片各条件正常,7脚却没有拉低动作,用万用表强拉第7脚,主板能触发亮机,此时有两种维修方案,方案一直接换芯片,方案二,把3脚和7脚用漆包线连接。我采用方案一,因为有料板,更换后故障解决。此开机芯片坏得比较多,可以说是通病吧。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感谢!!!多半是IO的问题

网友(2020-11-09):
我没芯片选第二种

网友A(2020-12-12):
楼主牛A与牛C之间的人,这技术还是自学,太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A与牛C之间的人,这技术还是自学,太神了

有人教的话会轻松很多,自学难度就大好多。不过自学的话不用花钱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有一主板这个问题,用导线连接搞定!

网友:
这两个方案都可以,但第一种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