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 S4000U适配器不能用且不充电维修小修

楼主(2020-09-16):
生意清淡,发个贴赚点分。

故障情况:能正常使用,但插电源适配器,电池没有显示充电,电量仅剩10%

检修:上可调电源,测电流为0。综合前述故障现象,推断应该是主电路没有问题,故障局限在AC适配器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该机为超薄本,电池为内置。拆机检查,主板面上水渍严重,塑料隔离片上有多处铜绿,两处还有电火花烧蚀的黑点。询问客户,确认是早一天晚上不慎倒进了矿泉水。

板号:X405UQ
先从论坛下载了点位图
修前先取下内置电池;
首先清洗主板上层,将烧糊的地方刮净,检查元件层没有明显异常处;
裸板只插外接电源。
Q6901 D极输入的19V电源正常,但源极仅为0.43V,确认前面的推论。

再直奔充电管理PU8900 BQ24780S,其28脚为供电输入端,测电压为0,从适配器输入A/D DOCK IN PU8900有多路的信号生成,ACDET ACOK等,似乎只有28脚电压异常,看样子只是铜箔腐蚀断路,
PU8900处对应到主板上层位置,仔细检查线路,发现有一点测试点处有腐蚀断裂的地方,
测量此处,一边又19V,一边没有电压,断电,补线。再上电时,电流开始跳变,直到0.8A,应该已经正常,挂屏试机,显示正常。
,谢谢关注。

网友:
还是很细心的 修的不错 楼主

网友:
思路分析得不错

网友A:
有的修不错了,好久没修到笔记本了

网友:
看样子我更要努力了只能看看!!!

网友:
楼主真是慧眼如炬,明察秋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修不错了,好久没修到笔记本了

哈哈, 我也是啊。  这本本好像不烂似的。

网友:
路过学习 了,楼主真心细.......................

网友:
还没有烧太多地方

网友:
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腐蚀断线,思路清晰,改日加分

网友:
楼住很细心。我遇到pcb露铜得,修好得概率补高。容易短路。

网友:
细节讲得好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高清大图啊 辛苦

网友:
不错噢,一眼就看到了呀

网友:
这种进水腐蚀的线路,不好修,眼神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