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PS-305AF直流可调电源,设定最大输出电流低于2.3A,就会发出吱吱声。

楼主(2020-09-16):
DPS-305AF直流可调电源,设定最大输出电流小于2.3A电流,无论负载是多少电流,都会发出吱吱声,怎么解决?
操作场景,电压输出设定1V,电流输出设定2.2A,直接正负极短接,此时主交变会发出啸叫,然后把电流输出设定大于2.2A,那么啸叫就会消失。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的,2.3A时是什么输出状态?电压多少?还有设定的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的,2.3A时是什么输出状态?电压多少?还有设定的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

抱歉描述得错误了,应该是设定电压随便,只要大于0v。电流只要设定小于2.3A,无论负载多少电流,都会发出啸叫。

网友:
可调电阻容易坏

网友:
开关电源有叫声正常  不过搞维修不推荐用这种廉价的可调开关电源  干扰很大的

网友:
宏盛可调电源,很多人用的,
选择按键的比较多

网友:
同款,有空试试看有没有同样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叫声

网友B:
电感的问题,是辅助电源电感容量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问题,是辅助电源电感容量变小了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
限流调整进入低频区
产生的低频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