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不触发

楼主(2020-09-16):
改机客户反映说偶尔能开机  我拿来检测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直流电压调到20v 公共点电压也是20v 此时就可以触发。。如果直流电压调到19v 。公共点电压只有18.5v  此时无待机电流 就不能触发 。有没有大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谢谢,(我的直流电源没有问题 ,很精准的)

网友:
原装电源可以开机就行

网友:
用原装电源也是这种故障  我把充电芯片MB39A132的4脚 ac-in电阻阻值改了下原本是130k 我换成100k  现在用19v 也可以正常 只是一插电源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