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靠近屏幕就花屏,靠的越近越严重,分离10CM左右又全部正常

楼主(2020-09-16):
显示器驱动板靠近屏幕就花屏,靠的越近越严重,分离10CM左右又全部正常.机器的电容都换过,晶振也换过,程序刷过,驱动板的地线接触到屏幕的金属直接花屏,哪位老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有思路的指导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神奇,换块驱动板试试呗

网友B:
在驱动板和屏之间垫一个绝缘塑料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驱动板和屏之间垫一个绝缘塑料试一试

我直接用锡箔纸把驱动板封起来了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换块驱动板试试呗

我连驱动板上的铜丝缠绕的电感都换过,考虑有可能是漏电,但是只要驱动板离屏远点又都正常,真无语了。看来还是换个驱动板靠谱点了

网友C:
是不是高压打火?

网友D:
驱动板gnd和逻辑板gdn,不是等电位。
有可能是逻辑板的gnd,是负压。
也有可能驱动板gnd,不是0电压。
驱动板的gnd,一般是个电源板gnd相连的。
我现在怀疑,逻辑板的gnd,是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gnd和逻辑板gdn,不是等电位。
有可能是逻辑板的gnd,是负压。
也有可能驱动板gnd,不是0电压 ...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高压打火?

LED的屏,电源板输出的电压稳定,没有出现闪屏,使用久了黑屏情况

网友:
没啥好办法。只能查某些地方,是否漏电。

网友:
不接LED 试试就知!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开关板进水漏电,拔掉开关板排线机器正常了。但是还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接上开关板,驱动板靠近屏幕就花屏,而离屏幕远点就正常,为什么呢?

网友:
屏线坏了吧,驱动板位置变化,屏线也跟着位移!要么灯管漏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