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 板号NM-A181 1.0 换EC后 出现奇怪现象,怎么修?

楼主(2020-09-16):
联想Z410 板号NM-A181 1.0  换EC后 出现奇怪现象,就是只要插外接适配器后 就自动开机。插上后如果不拨开,开机 关机 充电这些一切都正常,但拨开后再插回去就自动开机了。。。。适配器也换过,依旧。。难道买回来的EC有问题吗? 但如果单独安装电池 时 拨插电池 不会自动开机。。。。可以正常按开关按键启动。。。 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该怎么修呢?

网友A:
这个EC貌似带程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貌似带程序的吧

带程序 买的就是人家刷过程序的EC

网友B:
升级一下BIOS试试,用个新的EC试试,把原来的EC程序备份出来试试。这些还是自己摸索,会有成就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一下BIOS试试,用个新的EC试试,把原来的EC程序备份出来试试。这些还是自己摸索,会有成就感的。

EC程序 没条件备份。。。。

网友:
只能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