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大家又碰到吗

楼主(2020-09-16):
1修好的机器,打个喷嚏,一坨鼻涕引发的故障,进入困局!2内置电池什么都上好了,发现主板少一个螺丝,于是拿起螺丝刀补一颗螺丝,螺丝不小心掉主板,把IO和充电芯片都干掉,3进水机修好后,用一段时间灰屏死机,原来是电源口接触不良,加焊引脚,清洗插孔,故障解决,这种小细节,有时偶修到豪毛竖起!4苹果1466进水机,改换的换,该处理的处理了,指示灯不亮,不充电,原来是排线插反,折腾半天,细节还是细节!原来也修过1466的机器!

网友A:
你这是连连看玩少了,训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防范于未然。插了电池补螺丝我都要拿手挡住主板的方向。夏天修板一定不能出汗,不然滴到主板就完蛋。还有修电脑不要跷二郎腿,一个失衡电脑打翻。店里不放不带盖的水杯。

网友:
你是神人,一个喷嚏会引发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范于未然。插了电池补螺丝我都要拿手挡住主板的方向。夏天修板一定不能出汗,不然滴到主板就完蛋。还有修电脑不要跷二郎腿,一个失衡电脑打翻。店里不放不带盖的水杯。

嗯,,,都是经验之谈,别小看了细节,可以省很多功夫!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连连看玩少了,训练一下就可以了

呵呵,,,连下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