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台式机带灯测试卡

楼主(2020-09-16):
标点不亮灯正常 好主板测试标注出来的

网友A:
现在台式机的板子,稍贵一点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B:
作为经常修台板的我,我想吐槽一下这个卡,个人感觉没什么用....浪费了我一天伙食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经常修台板的我,我想吐槽一下这个卡,个人感觉没什么用....浪费了我一天伙食费

也是 就4个能用的到的测试电 其它的感觉没有多大意义 内存控制直通CPU所以 一般拿好的CPU测试下就知道 就是内存几个供电测试点 方便测试而已 不推荐买 价格还贵 不过用这个修好了个VCCSPD断路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台式机的板子,稍贵一点客户就不修了,,,,

高端些主板还有有点利润的 太低端的基本都是换板了 修板浪费时间啊

网友:
低端板换板,效力又高......................................

网友:
我也不用这种卡哦!!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应该是内存测试卡,又叫做打阻卡,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查下供电还行,打值这些没用过

网友C:
这种卡最垃圾了,灯一会儿亮不一会儿不亮的

网友:
没有一点用 买了果断退了

网友:
我就是一张诊断卡走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最垃圾了,灯一会儿亮不一会儿不亮的

那是负载卡PCB板比较薄,有些时候接触不好,所以没什么用

网友:
一点用都没有,浪费钱

网友:
ddr4 测试卡  浪费啊  买了的!!!

网友:
买这个卡就是浪费钱

网友:
不修四代机买了就是浪费,而我买了一年了。就用了两三次。

网友:
开机不跑码的,看看过不过内存应该还是可以的吧,不过也没用过只是想试试好不好用

网友:
我修台板也从来不用诊断卡

网友:
换板好收钱

网友:
修板的活越来越少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行,也帮我修好过几块主板,有些主板有一定规律不亮的,不是所有的灯都亮。

网友:
华硕的新主板连lpc诊断卡都用不了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还真就被我查出来一次CPU到内存断线,后来就没咋用过了,其实准确度不高。

网友:
我还买了个据说可以用在笔记本无线网卡槽上的诊断卡,更是……没什么用,反而用在台式机上很方便,自带显示屏显示大概的故障范围。

网友:
嗯这个可以啊回来买个试试

网友D:
不一定是不亮,我记得正常板是只有一个不亮,也不知道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不亮,我记得正常板是只有一个不亮,也不知道是不是接触问题

我测试了几款CPU都不同 所以这个应该和cpu的触点有关系 每款cpu都不同 只是参考而已 推荐不要买 没有什么鸟用 就测试测试下常规电压 内存供电的测试点都没有标注 买回来50多块 感觉夸大了功能 推荐不要买了 几个测试点主板上也能找到

网友:
是啊,现在干维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除了  修供电。。信号基本 通CPU。。。

网友:
没有测试点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经常修台板的我,我想吐槽一下这个卡,个人感觉没什么用....浪费了我一天伙食费

你一天伙食费这么多

网友:
只能用于测试内存总线出现断线状况。反正这些情况很少遇到就是了

网友:
用处不大   !!!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基本不怎么用。只能用来测测电压方便点。那个灯不靠谱的。而且还会导致误判我基本不看

网友:
这个卡  可能用处不大啊  现在台式机  一贵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经常修台板的我,我想吐槽一下这个卡,个人感觉没什么用....浪费了我一天伙食费

最主要的是能测SMBUS,和SPD,就可以了,其他的没啥用,其他的根本用不到

网友:
台式机一般就两个问题  换电源   换主板

网友:
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修他

网友:
修好了 客户也不会觉得你技术好

网友:
客户:什么都没换收费这么贵

网友:
有时候会误导,所以我不会用。。。。。。。。。

网友:
四代机修的多少,使用频率低

网友:
检测卡买来就丢在一边了, 个人感觉没啥用 不准确

网友:
是什么好东西呢

网友:
还是可以的吧,不过也没用过只是想试试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台式机的板子,稍贵一点客户就不修了,,,,
我与客户不一样。价格贵一点,客户就不修。我恰恰相反。价格便宜一点点,我也不修。直接买新的装上。

网友:
这就和以前775 底座带灯测试的一样 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