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 surface go启动win10过程中死机

楼主(2020-09-16):
机型:surface 1824
主板:DATX8MB1AG0
故障:启动过程死机

客人拿来一台小屏的surface,看背面的型号是1824,进bios设置,看到的具体型号是surface go,故障是启动过程中进到win10徽标后,转个2-3圈就死机,换u盘启动win10 PE,同样是转2圈就死机了。

拆屏后发现,这个机器未使用风扇,与苹果的1534一样的散热方式。怀疑与A1534一样的状况,cpu出了故障。

网上查了一下cpu的价格,成本150元,与客人沟通,报了个600的价格,客人同意维修

订货后做上,机器除启动时间较大些外,各项功能测试正常,网上拍了一个标称原厂的BIOS,结果不认硬盘,就还是刷回原机的bios

测试2天正常后通知客人取机

网友:
原厂的BIOS,结果不认硬盘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标称原厂,结果打不上驱动,卖家还保证没问题

网友:
换cpu触摸还能正常用?

网友:
用原BIOS改ME啊

网友A:
这是surface GO 第一代,有3个不同板号的 DAOTX8MBAF0  DATX8MB1AG0  DATX8MB1AIO  不通用。乱刷就会出现不识别硬盘,还有你没测试触摸吧。屏幕触摸肯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surface GO 第一代,有3个不同板号的 DAOTX8MBAF0  DATX8MB1AG0  DATX8MB1AIO  不通用。乱刷就会出现不 ...

触摸当然是要测试的,否则怎敢说除开机慢一点外功能都正常

网友:
搞到钱了哦,

网友:
学习涨知识,凑下载积分

网友:
卖家还保证没问题

网友:
能修这玩意的人都是大师级别

网友:
这种微软不高过  不好高

网友:
想问下这个屏很容易拆吗

网友:
屏幕都不好拆,一不小心屏裂就蛋疼了

网友(2020-10-19):
我有一台插 上电没有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开机!!

网友:
这平板屏幕要拆的小心点,还是可拿下的。不能急

网友:
换后,不注意使用,估计还是坏,

网友:
这机器难拆吧,要拆屏幕?我不敢拆

网友:
bios 分享一下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