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阻大小

楼主(2020-09-16):
这个电阻是多大啊

网友A:
来,看着啊
红线划的位置:
RES10MOHM1/16W
这是一行古诗,先断一下句
RES  10M  OHM  1/16W
RES:电阻的英文缩写
10M,就是该电阻的阻值
OHM:阻值单位,欧姆
1/16w:该电阻最大承受的功率0.0625w
超过1/16w,电阻会烧毁。
学维修,英语也得抓起来。
再看绿线,多出来一个信息
(0402)5%
0402:该电阻的尺寸大小 0.4x0.2mm
体积很小哦一不小心掉地上就找不到那种
5%,标识电阻的精度,可以上下浮动5个百分数
意思是9.5M--10.5M,都是正常的。
这不是一个要求特别高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看着啊
红线划的位置:
RES10MOHM1/16W

学习了,谢谢这位大师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看着啊
红线划的位置:
RES10MOHM1/16W
这是一行古诗,先断一下句
RES  10M  OHM  1/16W
RES:电阻的英文缩写
10M,就是该电阻的阻值
OHM:阻值单位,欧姆
1/16w:该电阻最大承受的功率0.0625w
超过1/16w,电阻会烧毁。
学维修,英语也得抓起来。
再看绿线,多出来一个信息
(0402)5%
0402:该电阻的尺寸大小 0.4x0.2mm
体积很小哦一不小心掉地上就找不到那种
5%,标识电阻的精度,可以上下浮动5个百分数
意思是9.5M--10.5M,都是正常的。
这不是一个要求特别高的电阻。

谢谢指点

网友:
老哥很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