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6U隔离问题,公共点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2020-09-16):
接手华硕A456U一个,客户送来时电池没电,拆机查隔离没过,换二个隔离管后正常,顺便加焊了一下BQ24780S和6脚分压电阻,测试一整天使用正常,交机给客户,第二天就来返修,再次打发客户留机走人,拆机又是隔离不过,查24780S条件,28脚19V,24脚6V,5脚3V,6脚ACDET为1.6V不正常,分压电阻和24780S都换了涛声依旧,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候把板子晃动几下有时候分压电阻上电压能到2.6V,隔离导通,过一会又降到1.6V,差不多拉低了1V左右导致隔离不过,怀疑板层问题,刚查看了24780S的PDF,明天准备换个思路,根据PDF可知ACDET 大于2.4V为高电平有效(最高到多少V没讲),24780S输出24V左右的电压到隔离管G极,隔离导通,准备把ACDET 的分压电阻换一下, 使ACDET 得到一个3.6V左右的电压,板层拉低1V后还有2.6V,同样大于2.4V,隔离就能导通了,或者把BQ24780S的6脚割线,直接用二个电压粘在主板上然后飞线过来,具体情况明天更新

网友:
大神,分析的真透彻,你看看Q24780S会不会引脚或者旁边测试点有没有进水腐蚀的。

网友:
恩,把一个点研究得挺细致

网友:
留言等后续

网友:
分析很透彻

网友:
动动会好。估计是板层。断开线,飞线。

网友:
充电电路,加热能好的基本是电阻问题

网友:
更换那两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
也许就是电阻问题吧,这两个电阻分压线路应该也不会走板层吧

网友:
所以,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思路清洗,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啊

网友:
这个就是电阻难找,还有主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到现在很多华硕的隔离保护不稳定的机器了,确实难搞。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更新一下,还没修好,电池检测不到,不出24v隔离的G极电压,24780s各条件正常,用的方法是把分压电阻粘在主板上飞线,稳定在2.6v,订了电池等到货

网友:
此机已修复,各条件正常,打死不出24v电压,查24780s的24v和18脚电池BATDRV信号同时出,打18脚对地值为1无穷大,连换3个24780都是如此,正好今天料板到了,打料板18脚对地阻值为400多,从料板上拆24780s阻值就正常了,怀疑24780s为奸商手中流出或者换24780s需对比后缀,上图

网友:
上维修电源电流读数,证明隔离已过

网友(2020-11-07):
今天正好搞了一个BQ24780 发现这个IC和以前的充电IC确实不太一样,过不过隔离有些主板还和电池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