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慧荣主控开卡教程啊,

楼主(2020-09-16):
如题,谁能丢一个软件和教程,谢谢。

网友:
这个你要先看一下你的颗粒是什么型号的~每个软件支持的颗粒并不是一样

网友:
大哥,网络上一大把啊

而且慧荣只是一个品牌

分U盘主控,SSD主控

SSD还分SATA和NVMe主控,完全都不同的

问的太笼统。建议按照主控型号去搜索,教程很多。已经是DIY里面最容易操作的品牌了

网友:
开卡软件还是找tb吧,网上的开卡软件好多不能用,量产网虽然有很多开卡软件,但是好多不行

网友:
慧荣主控的都很好开的,百度教程应该一大堆

网友:
什么主控什么颗粒,我有2246XT  2258XT  2258H的

网友:
慧荣主控的都很好开的,百度教程应该一大堆
,有2246XT  2258XT  2258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