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Air2开机红屏维修案例

楼主(2020-09-17):
  【故障机型】:iPad Air2 16g

【故障现象】:
  客户描述说在当地维修后,收到无法充电,然后关机后就无法开机了。

【故障分析】:
  这种情况可能是同行维修的时候有什么虚焊或者连锡了。

【维修过程】:
  先排查外配问题,把iPad主板取下单板触发开机看电流是否正常, 当电流上到500mA左右是电流就掉下里重启了,接屏触发一下求证是否真的是重启故障,触发后发现iPad的屏幕开始变红然后重启了。

  不考虑了,看看同行修了什么地方,板子拆下来发现主板尾插和USB芯片有更换过,因为之前iPhone5手机有很多USB芯片影响开机然后开机红屏的案例,现在猜测是USB芯片损坏或者焊接不到位引起的故障。

  风枪加热取下USB芯片在显微镜下观察有没有掉电或者连锡的情况,发现USB芯片的B5(JTAG_SOC_TMS_R)和B6(GPIO_TS2PMU_RESET)连锡了。

  把连锡的地方断开,并处理焊盘,为了以防万一找一个新的USB管理芯片装上,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正常进入系统,故障到此修复完毕。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老师出手 一切变得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