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求助一台NEC VT491+投影仪不开机

楼主(2020-09-17):
      求助一台NEC  VT491+投影仪不开机,客户拿过来是说是不开机,插电试机确实是不开机,怀疑是电源板问题,拆机后量了一下电源板有电压输出,就是不知道是否正常,电源板共15个针脚,从左往右分别是(1脚0V,2脚GND,3脚18V,4脚与5脚GND,6脚与7脚16V,8脚GND,9脚7V,10脚与11脚12脚GND,13脚与14脚15脚4.3V)一共就测得4组电压,就是不知道是否正常,开机按键脚位上有3V左右电压,正反面几个MOS管上都有相对应电压到MOS管的输入脚。
      没有维修投影仪的经验,看有没有哪位同行有修到过相同的机器,或是有通病的情况麻烦提示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2020-11-28):
指示灯闪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需要根据情况查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闪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需要根据情况查代码。

谢谢!已经放弃维修了,客服已取走机器。
故障为插电后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指示灯亮或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