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刷机报错66 换过硬盘

楼主(2020-09-17):
单上层刷机报错66 上下层一起没试过 我记得单上层是可以刷机的   换过硬盘  重新再换了个硬盘也是一样 卡在80%未知操作  说明硬盘是过了还是硬盘有问题也会报错66?  正在更新savage 后面就未知操作

网友:
80%报错 不管itunes还是爱思都是报错66 然后卡在恢复模式

网友:
基带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谁告诉你卡80就是硬盘过了啊

网友:
应该是基带的问题

网友:
基带可能性最大。围绕基带所有工作条件查。

网友:
刷机66等大神解决

网友:
单上层查个鬼的基带,

网友:
重新写底层

网友(2020-11-06):
电脑连上手机开的热点再刷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有解决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有解决的没

解决啦

更换逻辑码片  很奇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