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100u进水主板腐蚀,电源芯片型号看不清,没图纸

楼主(2020-09-17):
asus y5100u进水主板腐蚀,有没有正在维修这个机器的兄弟,有个电源芯片烧坏,型号看不清了,好像是7n 5h

网友:
看芯片脚位和51125差不多

网友:
洗板水洗干净。涂硅脂。就容易看到型号了。

网友:
最后换了一个tps51125c搞定

网友(2020-10-25):
2N=5K,待机芯片吧

网友:
兄弟。你真的换的是TPS51125???你怎么安装上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