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51A+NCP590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0-09-17):
修一块X79双路板,问题是无CPU供电
如下图

电感无短路,已经有VSA 0.9v 供电,
NCP6151A 9脚EN 3.3v / 11脚VCC 4.98v / 12脚 12.21v / 8脚VR_RDYA 3.12V  /33脚DRVON  3.10V
7脚VR_RDY  0 V /29,30,31,32脚前往NCP5901的EN脚,都是2V /4脚 SDIO 1.03V /5脚 SCLK  0.75V
6脚 ALERT#  0.03v /1脚 VSP 0V

现在问题就是负责出VSA供电的这颗5901正常出供电
旁边4颗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U的供电,也交换过
问题一样,

想问下NCP6151A还需要查哪个供电

我看芯片时序,除了ALERT不正常以外,
出了VR RDYA就应该出VSP了,但是没有出

问问大佬们应该怎么搞

网友A:
ALERT#  0.03v            检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ERT#  0.03v            检查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但是我量CPU相关的引脚不是直通的,难道断线了?因为其他两个SDIO和SCLK信号是
直连U座的,大佬,不知道这个脚是不是直连的,我去量量料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ERT#  0.03v            检查有没有短路。

不短路,二极值和料板一样

网友B:
SDIO和SCLK波形有没有,没有波形就查PCI-E时钟有没有,没有时钟就测PWRGD信号,然后BIOS,CPU供电是出了SVID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IO和SCLK波形有没有,没有波形就查PCI-E时钟有没有,没有时钟就测PWRGD信号,然后BIOS,CPU供电是出了SVI ...

A13 A14有0.45V的电压 ,没有示波器阿

网友:
图纸上传一份分享

网友:
主板有图纸就好修点。没图纸一般太难就直接不修。

网友:
不修了,搞搞现在连VSA都没有了

网友C:
用外部1.5V 强行加载VR RDYA,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1.5V 强行加载VR RDYA,试试看

加过了,还是不出

网友D:
看一下27 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27 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脚无电压,不知道从哪里出的

网友C:
第9脚ENABLE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9脚ENABLE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高的,不修了,Intel的 板难修

网友E:
不就是不出CPU供电嘛~~先来个三板斧把NCP6151A更换了再说,如果还不行肯定是没有出VI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不出CPU供电嘛~~先来个三板斧把NCP6151A更换了再说,如果还不行肯定是没有出VID

换过了,VID不知道测哪里,IO无参考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过了,VID不知道测哪里,IO无参考资料

BIOS刷了没有??,IO发送给桥的APWROK测了没有,桥发送给CPU的CPUPWROK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刷了没有??,IO发送给桥的APWROK测了没有,桥发送给CPU的CPUPWROK测了没有

刷过了,IO无资料 所以无从测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2021-03-16):
楼主还是很认真的,估计就是MOS大管里面有个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