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ft3i维修求救

楼主(2020-09-17):
手里有两块联想的集成cpu的主板,两块都是通病,cpu电容发霉了,有一块坏了一个,拆了后正常了,另一个坏了5个,拆了能上电了,之前不上电,但连接显示器无显示,不插内存会报警,死马当活马医,准备刷个bios试试,没有分来水个帖,哪位有8m的bios给发个,cpu是am5200,617168860@qq.com,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BIOS的事,单内存必须拆外侧内存槽,另外你用放大镜看下你拆电容的位置,应该是CPU表面走线有断线情况,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的事,单内存必须拆外侧内存槽,另外你用放大镜看下你拆电容的位置,应该是CPU表面走线有断线情况 ...

多谢提醒,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不光旁边,连板层里的走线也断了

网友(点评):
你拆个电容都出事了,小伙子还要更细心一点

网友B:
都有两块了,BIOS还担心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的事,单内存必须拆外侧内存槽,另外你用放大镜看下你拆电容的位置,应该是CPU表面走线有断线情况 ...

看来你也干过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两块了,BIOS还担心什么

另一块是4m的bios,不通用啊!

网友:
这个主板有通病啊,电容,双核一的桥上!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的事,单内存必须拆外侧内存槽,另外你用放大镜看下你拆电容的位置,应该是CPU表面走线有断线情况,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看来是个有故事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