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x7维修小经验

楼主(2020-09-17):
n950tp6摔过的机器
1问题开机无供电没触发
1刷bios解决
2开机亮机走的核显,独显不识别,狂转关机
2看供电都已经发出,独显不缺电压,像这种情况,一是显卡坏二是耦合通讯三因为摔过的机子会有虚焊断迅,造成不识别。伴随风扇狂转。
2因为摔过,试着加焊,运气比较好,识别,检查没问题。
3显卡识别,驱动也有,风扇狂转,关机。
3摔过风扇损坏,检测不到转速,更换解决
4此类机器蓝天模具,单板测试,正常拔掉屏线,插外接不一定会外显。
屏的开启信号没有,南桥不发出blon信号,到与门电路没有开启。
有时候,所有条件正常,电压正常,处理损坏比较多,有机型需要核显转换才能亮机
随边说说,欢迎指导交流

网友A:
现在看到蓝天的板子头都疼。各种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到蓝天的板子头都疼。各种不稳定。。。。

运气好的天天赚钱,运气不好的赔钱。还费力气,有示波器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来学习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楼主应该是老司机了

网友C:
遇到摔得我都不想修,想着下面掉点或者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摔得我都不想修,想着下面掉点或者断线

正常,显微镜飞线不行就扯底凉凉,利润可观

网友D:
网上的游戏本问题都蛮多,不止蓝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的游戏本问题都蛮多,不止蓝天的。

蓝天套牌比较多、板子不容易掉点,没有封胶,算比较好修的……

网友E:
   蓝天的板子,报警掉电修到害怕,看着都不敢修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的mos管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天的板子,报警掉电修到害怕,看着都不敢修了

是的,老母猪带胸罩一套套的,问题叠加性太强,示波器修着比较容易。

网友F:
楼主算运气好的啦,我手上有个打架的DELL。板子变形,重做了CPU,有时OK,有时不亮,报警7声,修的头都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算运气好的啦,我手上有个打架的DELL。板子变形,重做了CPU,有时OK,有时不亮,报警7声,修的头都大 了

我有外星人的板子

网友:
以前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算运气好的啦,我手上有个打架的DELL。板子变形,重做了CPU,有时OK,有时不亮,报警7声,修的头都大 了

变形,值u,你打打看到内存通道有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