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通病苹果X无基带 无服务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09-17):
接到一部同行拿来的苹果X故障无服务无基带同行已刷机无法激活,客户没摔正常使用导致这故障,应该是通病中频坏了导致这故障,关键中频在卡槽下面,要拆卡槽,用旋风320度拆下卡槽.拆下后测试手机开机正常,触摸划不动了

应该是主板整虚焊了,加焊也不行只有分层重新植株,分层后再更换中频IC 装好串号已出来,装机测试信号已出来,打电话一切正常,分层的主板拆卡槽要注意,稍微碰到主板上层肯定就得重新植株,有图有真相经验分享给大家赚点分

加油,我最棒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厉害啊,老哥!不知道我要多久才这么6!

网友A(2020-10-22):
我的X很奇葩!组织供电都正常,有时有基带有时无基带!有基带时候无串号!有时基带串号都有

基带电源换了,基带u重做了,中频也换了!准备换板底了

网友:
买个可以定温度的小型加热台 设两百多慢慢煮 也可以先把外面这个焊点换换锡

网友:
不喜欢苹果的分层手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X很奇葩!组织供电都正常,有时有基带有时无基带!有基带时候无串号!有时基带串号都有 基带电源换了,基带u重做了,中频也换了!准备换板底了

我这儿也是,串号时有时无,连不上网络

网友:
是无服务呢还是无基带

网友B(2020-12-11):
描述的,跟我苹果一样,刷机过后无法激活,修理店老板说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