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50WA 液晶改LED

楼主(2020-09-17):
联想L1950WA

边框是封死的,铁皮很厚。
怕把面板搞碎了。只好拆开。

拿掉面板。

掀起塑料款,把灯管线切断。

抽出灯管。

搞下来的灯管线。战略材料。
双灯管的,亮度不高。
2粗2细,粗线用作12V gnd供电延长线。
细线用作dim和onoff延长线。
一根线头都不能浪费

背光搞好。
————————————————
下面改电源板

这颗0欧姆电阻,是12V往高压部分的保险。
尖嘴钳直接掰碎。
拿出恒流板

这个线序,颜色是反的。
这种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用裁纸刀撬开,把线抽出来,黑红互换一下

这样线序颜色就捋顺了

电源板 接口标识。
有14.5V,留空了。
一会直接焊上就可以了。

把取下来的灯管线,焊上去。
一根14.5V,一根gnd。

dim和onoff,直接从电源板剪掉。
和恒流板对应的adj、EN接在一起。
这2个信号,方向是:
驱动板→→恒流板。

恒流板,ab胶水粘贴在电源板上。
剪子直接剪掉一块,方便插线。

扣上金属框后,led灯管线插不好接上。
切割机伺候。金属框直接挖一个方形孔。
方便接线。

这是接线的地方。很顺手。

扣好。试机器。

亮如白昼。

网友:
不容易啊 19的还用这个

网友A:
我想知道 这个地方不发热吗 ,到了夏天 里面的胶不熔化吗

网友:
应该搞个扎带 把板子 扎到板子上牢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这个地方不发热吗 ,到了夏天 里面的胶不熔化吗

我质保7天,到不了明年夏天就过保了。
春天修的话,我会打个孔,用尼龙绳拴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质保7天,到不了明年夏天就过保了。
春天修的话,我会打个孔,用尼龙绳拴住。

你这一票能赚多少

网友C:
话说,之前的灯管坏了吗??改一个你们收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质保7天,到不了明年夏天就过保了。
春天修的话,我会打个孔,用尼龙绳拴住。

楼主留一手 还想赚一波

网友:
线是反的说明你用错边了  你用另一边的应该就是正的

网友:
楼主搞这个很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留一手 还想赚一波

对的。
质保最短的是二手办公主机。
就保2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之前的灯管坏了吗??改一个你们收多少

没坏。亮度太低,办公看不清字。
旧社会的液晶,一般都搞成LED的。
改一个¥50

网友:
搞得不错,好久没有修显示器了.....................

网友E:
50太低,不够风险的,最低一张,屏都拆到这地步了,直接去掉塑料筐 抽灯架出来啊,还剪啥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质保7天,到不了明年夏天就过保了。
春天修的话,我会打个孔,用尼龙绳拴住。

才保修7天?太坑了,起码保修8天,好歹有一个多星期

网友:
适合学习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太低,不够风险的,最低一张,屏都拆到这地步了,直接去掉塑料筐 抽灯架出来啊,还剪啥线啊

一张要的太高,客户不接受的。

现在客户也聪明的很,知道在闲鱼查价格。100可以直接买个19液晶了

¥50刚好卡在一个心理犹豫点,换一台的话,要再掏50。跟客户说可以回收,坏的¥10元一台

一般都会选择修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改完亮度很亮

网友F:
改过2007fpb吗?据说改后亮度不足
鸠摩智2019
把dim线,直接接地,或者接3.3v就可以了。直接让他最亮。
详情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灯管耐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过2007fpb吗?据说改后亮度不足
把dim线,直接接地,或者接3.3v就可以了。直接让他最亮。

网友:
改LED寿命长。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