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magicbookpro i5 8265u 8G/16G维修记录

楼主(2020-09-17):
    最近搞了好多台华为笔记本!无奈没有图纸时序的暂时还搞不了,技术有限只能修修电源、换换PD和EC芯片刷刷BOST。但终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板号:DA0H97MBAD0 (型号:HBL-W19)有两个版本8G/16G
    维修记录:
    拆开主板一看3.3V主待机电源芯片炸了,PD芯片和EC芯片这下子感觉挂了,拆下半颗残渣测阻值就几欧,挂掉了,测量CPU桥幸好每挂。

    电源芯片型号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子。

    等待EC/PD芯片 BGA的换上去。OK了通电亮灯。按开机屏幕有显示。以为修好了,装机擦干净。

    开机进系统,听到很短暂小声的喇叭爆破音,感觉有点慌。不出意外还是有问题。

    两块主板待解决问题:
    主板1:
    1、开机声卡耳机孔可以用,喇叭出不了声只有小时的脉冲破音。换过IC依然有问题,驱动没问题。(螃蟹 ALC256)耳机和喇叭功放是一体的。供电正常
    2、开机运行一会,会突然死机卡界面。检测硬盘、内存都没问题散热有做好。发现死机后CPU散热器温度在升高风扇转速不快。不过风扇没问题测过。
         不过机器在PE环境下机器还没死机过。
    主板2:
    1、CPU电源芯片短路、维修后短路消除 、CPU阻值2欧姆(I5 8265U)应该没烧,通电后电源灯亮,开机灯循环闪烁(大概循环5次左右每次电源会重启每               次闪 烁40S左右)但显示屏及HDMI无输出。刷过BIOS无效果。测量各电源输出电压均正常。集显电源未出(测过能开机的也是到进系统才出,没插硬
         盘显示无引导的时候电源也是没出的)所以应该也没问题。

    以上问题已经用想的想不出哪里问题了,
    有碰到过类似的朋友可以互相学习谈论下!(上传个BIOS吧好像没啥内容)

网友:
等图纸吧!

网友:
接小米的多。华为还少。都不原意接。感觉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国产品牌的本子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