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WABLA341P列位老师看

楼主(2020-09-17):
A4WAB  LA341P  列位老师看过来   电流0.24掉电重启多次 刷bios无果  示波器看plt_rst 有瞬间高电平 但是马上掉  下面图有示波器抓波图 奇怪的有一点这个本图纸分明写ec型号KB9022Q  C但是 主板上却是KB9022Q  D问朋友 他确定从来未拆过机  众所周知 我一般不发帖麻烦各位 但是我真的拿不定主意 要不要对cpu下手  毕竟 我只是个初学者
图纸bios我就不传了  论坛里早就有了

网友:
测下BIOS的8脚对地阻值和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判断下南桥是否正常,感觉CPU的南桥坏了。

网友:
0.2/0.4 风扇狂转掉电都不用测了直接干CPU,通病!!

网友:
Bios阻值正常  一脚有电压 无信号

网友:
应该是前面有点掉了

网友:
前面有电掉了

网友:
已经好了  又重植cpu后好了  谢谢各位